楼主(2009-09-17):
我现在通过WINCC想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点击开机画面上一个按钮—弹出登陆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陆框上的确认—直接进入主画面
开机画面上一个按钮—弹出登陆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陆框上的确认 这个步骤已经实现,但是确认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我现在另外又多做了一个按钮,确认之后再点击这个按钮才进入了主画面。
我现在如何才能做到确认之后,直接进入主画面呢,请注意,是直接。呵呵

楼主: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1');
以前这是在C动作里添加的

楼主:
#pragma code ("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

PDLRTAllowSetForegroundWindow(NULL, NULL, NULL);
PWRTLogin(''1'');
if (PWRTLogin(''1''))
OpenPicture("1.pdl");
这是另外找的,不是编译有错误,就是没用

网友A:
你如果指望确认后才能进入画面,你就不能使用PWRTLogin函数作为条件。

PWRTLogin不管函数是否执行都返回1.所以,无论如何,只要登录窗体开启,那么就返回1.哪怕这个窗体没有显示在屏幕上,也返回1.

所以,你的确认条件应该是用户名与密码确认,或者直接调用带有返回值确认的登录窗口,详情你可以参考Wincc ODK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