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家庭装修时,电源线、闭路线、电话线、网线可以在同一根管中穿吗?

网友A:
不能.强电和弱电不能放在一起.

网友B:
电源线单独拉。

网友C:
肯定是不可以的啦.

网友D:
强电和弱电要分开走线,不然会造成干扰,如果特殊情况只能走在一起的话,要加屏蔽。

网友E:
把电源线独立分开。闭路线、电话线、网线在一起。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电机主回路空开配多大才合适

网友H:
是不可以的,电源线有问题后可导致其他线路故障,另外也会引起线路干扰

网友I:
长知识了,谢了

网友J:
电磁干扰哦,buddy!

网友K:
强电和弱电要分开走线,不然会造成干扰,如果特殊情况只能走在一起的话,要加屏蔽

楼主:
知道了,现在正在搞装修,走线很关键的

网友L:
肯定不行啦

网友M:
电源线独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