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我厂有金属卤灯,夜里闪个不停,亮几分钟,灭几分钟,反反复复,十分讨厌,我欲以石砸之,只怕伤了下边的花花草草。它里面有一个镇流器,和一个触发器。请问这种故障是什么造成的?再问一句,不同功率的金卤灯的触发器可以通用吗?

网友A:
启动器坏了,就是触发器

网友B:
如果是断电情况下闪就是你线路有问题---开关断的是零线,改为开关断火线即可

网友C:
先换个灯泡,不行换触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断电情况下闪就是你线路有问题---开关断的是零线,改为开关断火线即可
颇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灯泡,不行换触发器

网友F:
灯老化了,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G:
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接线错误,控制火线结成了控制零线,另外就是镇流器坏了,不能就行有效的控制

网友H:
唯一的办法就是换灯泡,我们有上百的汞灯,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I:
金卤灯的触发器可以通用,一般使用范围是100W-----1000W。

网友J:
我也是发现这个现象,总是一闪一闪,一般更换,没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K:
灯老化了,换新的就好了最好电容也換了,

网友L:
如果是通电状态你就该换灯泡了
如果是断电状态你的线路接错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启动器坏了,就是触发器

说的对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唯一的办法就是换灯泡,我们有上百的汞灯,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N:
听你的意思是只有晚上才闪,应该是控制了零线,换控制火线就行了。
要是触发器坏了白天也会出现那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