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各位前辈:

        请教固态继电器问题, 故障如下:  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加3V直流电压,后用万用表欧姆

档测输出端电阻变化,发现没有任何指针偏转. 即使是输入in端不加任何电压,欧姆档测得输

出端仍是导通状态,能得出固态继电器一定损坏的结论吗? 本人对此不懂.

        已知品牌为杭州西子固态继电器 输入端 3~30V  控制输出端220V, 型号已看不清楚

      期待回复指点! 谢谢

网友A:
输出端带负载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带电试一下,固态继电器里面还有很多电子元气件

网友C:
没给直流信号时候输入和输出接通是不正常的.

网友D:
欧姆档测得输出端仍是导通状态,你测的可能是他的常闭输出端。
加电压后,有响声,再测试

楼主:
您好,欧姆档在in即输入端(3~30V)加上直流电压,3V干电池。用万用表欧姆档测得输出端是导通的。当断开输入时,欧姆档指针无变化;这样不就意味着输入端加与不加,都对输出无任何影响吗?
因为现在固态继电器是和温控器一起使用,问题:温控器对应的电压表与电流表都满偏,温度直线上升,即热电偶反馈温度对应的电压信号没有被反馈到加热电源输入端,即固态继电器的交流端。

不知您提到的,加电压是指在那端?加多大?

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给直流信号时候输入和输出接通是不正常的.

不知在输入端加直流电压,算不算给直流信号;输入端是控制端,输出端是加热电源端;接通后是否对固态继电器有损伤;本人不太在行,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欧姆档测得输出端仍是导通状态,你测的可能是他的常闭输出端。
加电压后,有响声,再测试

固态继电器是没机械结构的,不会有响声。

网友E:
由图中可以看出,Ru过压保护烧了,所以电阻为零。

网友F:
绝对是固态坏了,不要查原因了,又不是专业搞电子的。换一个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