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最近遇到很多,铜铝绑扎接头 ,怕出现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们 。
一根3+120的铜线和3+95的绿线 绑扎链接接头  长时间使用会烧坏不会  电流在  260A左右

网友A:
可以使用铜铝过渡接头.铜和铝接触时,在通过电流发热的情况下会发生化学反应.降低导电效果

网友B:
用铜铝接头连接就行了

网友C:
只要接头处理的好就没事的

网友D:
有铜铝接头。

网友E:
用铜铝接头

网友F:
不处理,就会氧化的,还是用铜铝接头

网友G:
如果要绑扎的话最好在导线上涂上导电膏会好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铜铝过渡接头.铜和铝接触时,在通过电流发热的情况下会发生化学反应.降低导电效果
铜铝过渡接头是什么?

网友I:
一面是铜,一面是铝

网友J:
因为电流较大,必须使用铜铝过渡接头,否则容易出现问题(原因,氧化反应、膨胀系数等)

网友K:
用铜铝接头有卖的

网友L:
用铜铝接头,不然的话,以后接头的地方氧化会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M:
处理方法
用铜铝过渡线鼻子,压线部分是铝的,接头是铜的,外面有的卖,一般不用接头的处理再好也就是1年多
自强不息

网友N:
大家说的都非常正确,  不过接头处得螺丝一定要拧紧啊! 如果不紧接头处得电阻会越来越大啊!最后导致发热烧坏接头得!

网友N:
如果你不用接线鼻子,你用接线管也可以的, 有铜铝过度得,用它就不用螺丝了这样效果会更好啊

网友O:
导电高使用寿命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