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像有的知识贴子,有几十页到上百页,要看到中间的不是要一页页的找,要是加个直接跳转的话,就可以方便的找到了。

楼主:
我自己找的方法,大家可以说下自己的方法,在地址栏有个数是表示页数的,可以试下,

网友A:
呵呵,这个办法好

网友B:
在一个帖子的左下角有个“分页”标志,在这里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页码,如下图:

如果要看指定的一页,楼主的方法就很好,只要修改下图中所圈的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觉楼上,这个不说,还真不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