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pcb布线软件的书籍和资料大家应该都看得不少了,网上有很多布线技巧的文章,大都是教人如何避免干扰,如何走地线等等,其实这些软件里面还有一个功能,也很好用的,只是绝大部分的书籍都没有介绍。这就是net class功能。
      pcb文件首次加载网络表的时候,没有对其进行分类。这个功能可以人工将无数的网络连接分门别类,比如分成power、data_bus、address_bus、hi_volta等类别。这样分类后可以分别对不同的类别施加不同的布线策略。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好了,现在让我们尝试一下这个功能(以protel为例):
      首先打开一个pcb图;选择菜单“design-->classes..”跳出图 1的画面。
      这里我已经预先定好了几个c ,其中“all nets”是protel 默认的类别,这个类别包含了所有的网络。如果定义了布线规则,默认就是针对这个类别的。
      现在我要为这个pcb增加一个表示cpu地址总线的类别“address_bus”,按下图 1画面中的“add”按键,在图 2的画面中输选择“a0~a19”,然后选择“>”把这些网络放置到右边的子窗口中。如图 3。这样就建立好了一个新的pcb 网络类别。用同样的办法,再建立“power”、“data_bus”等网络类别。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好了,我们为这些网络类别分别指定布线策略吧,首先我们为电源类指定布线策略。按下图 4画面中的“add”按键,增加一个策略。如图 5所示,“filter kind”选择“net class”, “net class”选择“power”,然后可以分别设定它的线宽等参数,你还可以为power类增加一个靠近限制的规则(由于我这个电路板是4层板,我这个工程就不设置靠近规则了)。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由于我的这个电路板是一个高速的嵌入式系统,cpu外部总线频率大约200mhz。所以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的设计就变得至关重要。每个地址总线相互之间的长度差不能太长,否则会造成传输延迟。但是手工去测量长度差实在麻烦,这里就可以为地址总线设置一个布线规则。
      在图6的布线规则窗口中,选择“length constraint”,弹出图 7窗口,选择“address_bus”类,可以设置总线最大长度和最小长度。图 8所示窗口可以为这个net class设置蛇形布线规则。
      设置了以上规则后,无论是手动布线还是自动布线,都会简单很多。在手工布线和修整电路板的过程中,不用再考虑这些参数了,因为你犯规后,pcb编辑器会给出警告。通过这样的设置,你一次可以为一大把信号线设置规则,不再需要一个一个信号单独设置了。可以节约你不少的时间,也可以避免你很多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网友A:
有时间要试试的

网友B(2009-10-30):
谢谢,又学到不少东西,任何东西多是慢慢积累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