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怎么样

楼主(2009-09-18):
有谁用过LG的PLC,感觉性能和质量怎么样?

网友A:
呵呵;现在是LS了;
小型设备上你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B:
不是十分好,我们的输出继电器坏过2次(同一台)。

网友C:
没用过,也想听听意见。

网友A:
呵呵;
继电器坏了这个不算什么;
一般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D:
我用过K120S的在室外用的,冬天有时乱动作或不动作了。

网友E:
除了价格便宜不怎摸好我公司出故障的大部分是LS的PLC,特别是MASK-200S的电源模块,还有D\A A\D模块特别容易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