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问题

楼主(2009-09-18):
590+在工作中,遇到这样问题?590启动后电机抖动,电流也不大,反馈用电压反馈。但我偿试改了一下,速度环的积分增益,和积分时间。问题还在,请问该怎样处理?问题在主板,还是电源板。

网友A:
带负载了没? 有事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我碰到过,这个故障有挺多原因的:先查一下你的电机磁场;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改为速度反馈试一下,如果好了,则是主板问题;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如波形不好,就可能是模块或电源板。QQ:741883188

网友C:
赞同3楼!
做事难得糊涂,搞技术一定要较真!

网友D:
没带负载,光是电机吗?

楼主:
机器有负载,测速机坏了,只好用电压反馈。现在我查了一下,F+,F—电压,在160V-190V不断变化。请问是什么问题。它这个抖动还是偶尔出现。让人不知怎么查。

网友E:
查反馈回路,有的是直流测速电机,在接触不好时,就会料.不知能否帮上忙.

网友B: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去年我碰到过一次。建议你还是买一个测速机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