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我这有1台正在运转的大型空压机4级压缩。所有测温电阻为PT100。4级轴温突然升高到停车值(90℃)。从电脑趋势图看停车前温度指示为55-56之间波动,波动大小为0.2-0.5℃。停车后,温度持续高温90℃2分钟后,骤然下降到48℃左右。我把电阻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换算后和实际温度(48℃)基本吻合。我把电阻放入常温水中温度下降到25℃左右后观察,温度曲线基本和停车前温度曲线一样。电阻与DCS连接线为屏蔽3芯1平电缆端子接线,检查接线处无松动。
        这种情况我给领导的解释是电阻热态不稳定,但领导说我给的结果他不支持,领导怀疑是人为的表情,搞的我挺郁闷,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外界干扰?电源或是变频器

网友B:
我认为就是电阻元件不好造成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转换器那里有干扰造成的…………

楼主:
搞仪控没几年,经验少,谢谢指教!!!我这用的是浙大的DCS控制系统,没有外置电源和转换器,连接线全都是屏蔽电缆啊,还能有干扰吗?
3楼的高手,能出下判断方法吗,我自己也感觉是元件有问题,但是(我把电阻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换算后和实际温度(48℃)基本吻合。我把电阻放入常温水中温度下降到25℃左右后观察,温度曲线基本和停车前温度曲线一样。)这怎么解释呢??有点迷茫了.
谢谢大家!

网友D:
不行换个看看

网友E(2009-10-22):
如果现场温度果真高 它也是直线上升 不可能一下子到90度。如果 查看历史趋势,温度不是直线上升,而是突然变化为90度,就可以判读测温部分有问题。例如热电阻。pt100热电阻里面的电阻体有时很不稳定。你可以换一个看看。排除法逐一排除。也不排除线虚接!

网友F:
如果有中间接线箱,检查接线是否有松动

网友G: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把变送器换了,表情,一直怀疑是变送器问题

网友H: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Pt100先经变送转化的,经常出现温度突变,拆根线再接上就好,后来领导说是由于某处接线松动或虚接造成的!

网友I:
可以在故障出现时仪表处换接对于90度温度阻值的普通电阻,看仪表是否显示正确,若正确,说明是探测回路有问题,在热电阻接头处去测阻值是否符合对应90度温度的阻值,若正确,那么就是仪表跟热电阻之间的连线有接触不良的问题了。
一般在实际工作中,此类问题往往都是仪表和热电阻之间的连线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可以查查接头是否松动,没松动就要考虑换这根连线了。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希望结贴

网友J(2010-02-24):
就是接线端子不良,突然开路造成的这种现象。把线头上的氧化层刮,重新接牢靠。OK

网友H:
铂电阻测温不准一般低了查铂电阻的绝缘好不好,高了且明显不符合实际的大多是铂电阻的热效应突变,拆线在接上就可以了。个人维修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