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和线径的选择

楼主(2009-09-18):
要用多大的空开和线径
首先要计算电机的线电流,对于单相电路而言,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
p=iucosφ;
对于三相平衡电路而言,三相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是:p=1.732iucosφ。由三相电机功率公式可推出线电流公式:
i=p/1.732ucosφ
式中:
p为电机功率
u为线电压,一般是380v
cosφ是电机功率因素,一般取0.75
你的11kw电机的线电流:
i=p/1.732ucosφ=11000/1.732*380*0.75=11000/493.62=22.3a
由于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是工作电流的4到7倍,所以还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但启动电流的时间不是很长,一般在选择导线时只按1.3到1.7的系数考虑。你这取1.5,那么电流就是34a就可以按这个电流选择导线、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等设备。所以计算电流的步骤是不能省略。
选择4平方的单芯铝线也可以满足正常工作,但启动电机的时候就有点困难,特别是电源电压不足的时候就更加困难,所以还是选择6平方的铝芯导线比较合适。
同理,7.5kw电机的线电流:
i=p/1.732ucosφ=7500/1.732*380*0.75=7500/493.62=15.2a
考虑启动电流后,线电流为23a,选择4平方的铝芯导线比较合适。如果是厂房里架空线,最小要选择6平方的铝芯导线。
同理,3kw电机的线电流:
i=p/1.732ucosφ=3000/1.732*380*0.75=3000/493.62=6.1a
考虑启动电流后,线电流为10a,选择1.5平方的铝芯导线就可以了,但考虑铝线架空机械强度,选择2.5平方的铝芯导线比较合适。如果是厂房里架空线,最小要选择6平方的铝芯导线。
总电路考虑三个电机同时使用,但不同时启动。
i=p/1.732ucosφ=11000/1.732*380*0.75=21500/493.62=44a 取50a
选择10平方的铝芯导线比较合适。
因为线路的温度、距离、敷设方式都直接影响导线的载流量。
空气开关的选择: 选择空开额定电流大于等于计算电流就可以了。如总电路选择60a空开,11kw电机选择40a空开,7.5kw电机选择40a空开,3kw电机选择10a空开。
选择空开还要注意:
(1) 由线路的计算电流来决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大概有99%的设计者做到了这一条)。
(2) 断路器的短路整定电流应躲过线路的正常工作启动电流。(大概有30%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3) 按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来校验低压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大概有10%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4) 按照线路的最小短路电流来校验断路器动作的灵敏性,即线路最小短路电流应不小于断路器短路整定电流的1.3倍;(大概有5%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5) 按照线路上的短路冲击电流(即短路全电流最大瞬时值)来校验断路器的额定短路接通能力(最大电流预期峰值),即后者应大于前者。(大概有1%的设计者注意到了这一条)。

网友A:
电动机铭牌上所标功率为其转轴输出的机械功率,而非电功率。所以在计算时还应考虑电动机的效率。

网友B(2009-10-22):
我以前都是由线路的计算电流来决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今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