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校准?

楼主(2009-09-18):
用变频器带动搅拌电机,通过触摸屏输入转速,大概为50转-200转/分,采用西门子200PLC通过4-20MA模拟量输入控制。请高手指点校准方法及步骤。现有测速仪!谢谢!

网友A:
呵呵;用EM232或EM235模块,数字量6400~32000对应4~20MA;
变频器上4~20MA对应0~最高频率;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4到20MA,来驱动变频器?

网友C:
利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规格化进行校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