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7与P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18):
我有个西门子OP7屏,

网友A:
确定下电缆对?

楼主:
我用的是MPI电缆 不过电缆不是西门子原厂出的

网友B:
op7没用过,不过tp170的pc传程序的电缆就是普通的串口电缆。而mpi电缆是hmi与plc之间连接的。我建议你试试rs232的电缆与pc连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