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12V感应器信号能否驱动进PLC输入端口

网友A:
可以,但感应器信号根据PLC品牌不一样,选择PNP 或NPN类型

楼主:
不知三菱PLC输入端光耦的串联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B:
呵呵;与PLC型号及输出形式都有关系;

网友B:
呵呵;这要看你的感应器输出信号;12V只是这个电源;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或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是可以接在FX2N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