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较指令的请教

楼主(2009-09-18):
请教:图中的P代表什么意思?
      左图中的#904,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义?
      右图中的#10000,这四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义?
谢谢,望各位的不吝赐教.

楼主:
这是我在一个程序中看到的,只是有点疑议,#904,是代表2009年4月还是2004年9月呢?还有#1000,代表什么意义呢?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
呵呵;与时钟比较;
09年4月;

楼主:
可Month_Year的顺序是先年后月的啊。还是有点不懂。另外#1000的意思就是说10号的零点吗?

网友A:
你用的是哪款PLC ?

楼主:
是OMRON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