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前不久我公司给客户做了一台315KVA箱式变电站,电容按变压器百分之30设计96KVAR,16KVAR6路,用的是接触器,低压计量,电度表用宁波三星DTSD188  D6,补尝了两路,功率因数0.99有时0.83,还有15KVA空压机一会起动一会停止,电度表显示当前总电量正有功51KW.H,正无功79KWH,电业局说无功大了要罚款,请问怎么办?拜托帮忙解决一谢谢了、

网友A:
把自动投入或切除的时间调为15秒左右。

网友B:
可能是自动投的那种吧,参数设置对吗,

楼主:
试了还不行

楼主:
参数设制也对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高手分析是为什么呢?

网友D:
巧了,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哎。。。
请高手出马吧,先谢了。

网友E:
用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补偿还了供电局还能奖钱呢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观点
我的现在正在设计中,至于结果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呢.

网友G:
电容柜电流及电压信号取样非常重要,必须准确,投切时间不能少于20秒,尽量不用手动,有条件加一只cosf表,再加几路小一点的电容达到精确动态补偿,应没问题,再不好请联系我。13936524374,

网友D:
请问楼上的朋友,任何对电压电流信号取样最准确?谢谢。

网友A:
集中补偿方式电流取样应在变压器低压出端,电压取样为另两相.

楼主:
本身用的就是无功功率自控器

楼主:
各位楼主说的我们都考虑了

网友H:
我给砖厂装电容补偿遇到过这个  投运时间调到8秒

网友I:
能不能再加几路小一点的电容,有条件加一只cosf表达到精确动态补偿,

网友J:
将两路投入时间设置为零就行了

网友K:
综合分析一下:关键是负荷设备为瞬时开停的感性设备,自动补偿设备投切时间大于开停时间,而造成未及时补偿到位,

网友E:
电流取样要在配电总屏上,电压取A,B相得话,电流要取C相,无功功率智能补偿控制器上面有那个显示当前功率因数的,看手动投入电容运行,功率因数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L: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用手动时投电容。当投电容时总电流是减少,这时功率因数是滞后的。如果总电流是增加那这时功率因数超前。就是说滞后就要投电容。功率因数超前就要退出电容。然后再看功率因数是否符合以上规律。如果是那控制器的相位没问题。反之就有问题。

网友M:
对空压机可用就地补偿,把补偿电容器与电机并联同时工作,但应注意电机停止时间应能保证电容放电后残留电压在50伏以下。

网友N:
315KVA要用到三万五千度电左右你有没有用到

网友O:
弄一路常投,另几路用自动补偿器控制

网友O:
引用 网友O:
弄一路常投,用时间控制器控制接触器。另几路用自动补偿器控制

网友P:
对于频繁启动的设备应固定补偿,对于自动控制的自动头切换时间不能太短,否则接触器容易损坏

网友Q(2009-12-28):
我们厂里用的是只能无功补偿   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