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8):
各位高手大家好:刚刚做了一个小系统,用组态做的上位机,FX PLC,24V整流电源,全部装在主机箱中,现在故障是不定期死机,请问各位大侠是否有解决办法,在此谢过.

网友A:
好像不是干扰的问题,检查程序和通讯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组态软件

楼主:
谢谢大侠,明天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C:
通讯电缆、机器散热方面检查一下;

网友D:
软件没问题吧
什么的啊??

楼主:
各位大侠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大力帮助,最近由于一些客观因素没有给各位大侠回复,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具体解决办法是:将PLC外面加一屏蔽罩,将数据线改成屏蔽线,将主机中所有强电线路改变走线路径后,经过这段时间运行试验再没有出现死机现象,在这里与大家共享希望对大家以后工作能有帮助。再次对各位大侠的帮助表示感谢。

网友E:
回帖是一种美德!
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