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9):
,我们做了一台315kva的箱变,电容补偿分六路,每路16kvar,自动补偿平时就是补两路,还有四路没补,用的是多功能电度表,电业局校过的,但是上边显示的无功度数比有功度数还大,检查线路都正常,功率因数是0.98,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换表试试

网友B:
应该是表问题

楼主:
那地方负载大小也不太稳定,导致功率因数有时是0.8多,请问怎么能解决呢?

网友C:
你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之复杂
因你描述的不多,就要从多方考虑:1.从抄表现象看:多功能电能表显示的内容很多,是不是抄错表是一个问题.2.从你的负荷看,经常轻载运行还是全负荷运行,用感性负荷多不多(如电机),为何只补两块电容?3,从自动补偿仪检查,是否有接错线的可能,4,从计量上考虑,单位是否有两级计量,对比一下,是否不对应的情况.

楼主:
表不会抄错,有空压机,因为用的是自动补偿,最多的时候投两路,因为空压机时停时起,所以负载不稳定造成的,就是想问下怎么解决?

网友D:
you有可能是抄错表了

楼主:
表没接错

网友E:
看看自动控制投的电压电流是否正常(电压为线电压应与电流取之不同相线)。

网友F:
会不会是补偿补到了计量的前面了,补偿网络内的功率因数是不会变的哦。

网友G:
电容补偿 也可以就地补偿直接接在电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