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报警

楼主(2009-09-19):
现有一镗床采用西门子802S系统,自动工作时X轴产生偏移而且是不定期出现,
手动时按X轴运行方向有时会相反,请问高手们谁能帮助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本公司可以维修。,需要请联系:0755-81710087  13682697020肖生。http://www.szkdwx.com  在深圳观兰

网友B:
802S是步进电机的,开环控制,检查X轴有没有丢步现象。

楼主:
步进电机正常,有没有别的原因。

网友C(2009-11-18):
看你的控制方式,可能IO口接触不好,可以看一下先?在用仪器去看,是不是先有方向在有脉冲。

网友B:
你可以把X轴的步进驱动器和其它轴换一下,如果两个轴一样的话;另外可以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是否有过紧的情况。

网友D:
X轴过沉引起

网友E:
驱动器到电机间的连线可能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