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9):
在维修更换伺服马达轴承是因拆了编码器,再装回去就报编码器(非绝对编码)故障了,高手赐教调整编码器合适位置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轴承是很难得坏的

楼主:
但就是坏了,手头还有FUJI的也是,编码器一拆过,就废

网友B:
呵呵;装上后有没有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C:
不是坏了吧?只不过是数据丢失,查手册可以复位的!

网友D:
一般不会坏的了,可能是不接好,或是位置没对好。

楼主:
报警代码是AL-16
编码器位置有尝试自己调整,人工调位置,不知道有没软件可以辅助调整的呢?

网友D:
是不是编码器本身还有问题,一般不会报错,我以前修过。

网友E(2011-10-02):
一般动过就是报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