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9):
前两天,我们公司的来了几个人买节电器的。用了他的节电器能省百分之三十的电。而且现场还做了实验。用两个节能灯。两个节能灯在没有用节电器和用节电器时候的电流小了将近一半。我想知道这个节电器到底是什么个原理呢。是电容补偿。还是滤波改变波形,从而来改变电流的大小。哪位大侠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A:
呵呵,电流是小了,那亮度怎样呢

网友B:
呵呵;
搞个功率测试仪,用这个与不用这个时分别测量一下;

网友C:
我也见过,电视照看,电表走得慢了。

楼主:
l亮度没有改变。那个厂家人说只能降低上闸口的电流,不会降低下闸口的电流的。可我们现在的变电室都有电容补偿。也降低了总柜的电流了呀。

网友D:
可能是对应选用的一只电容。只针对那只节能灯,换一个负载就不行了,

网友B:
呵呵;试验后真有用了就用;

网友C:
想知道原理

网友A:
那么如果是纯电阻的电气呢

网友E:
在我们这的电视上看见过这东西,它应该就是一个电容,是对线路上的无功进行补偿的作用,但对有功上面跟本就没有什么作用,甚至有害。

网友F:
你说在你的负载上并一个电容节电了吗

网友G:
只对感性负载有效

网友H:
实际就是电容呀

网友I:
就没有人敢用普通白炽灯作试验.因功率因素为1啦,不要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