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9):
我们这里有个跟S7-200连的GP37W2,突然程序没了,后重新下载,但是断电后程序用消失,怀疑电池没电,但测量后有3V,但还是把以前只是屏幕损坏的一个触摸屏的主板被换到这台上,但是换完下载程序后直接显示无法与S7-200通讯,RESET很多次后再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释疑?
PS:程序丢失的原因有那些方面?

-------------新手,学习中……

网友A:
呵呵;程序与电池是没有关系的;
电池只是时钟及报警信息供电用的;
程序用的是EEPROM,就算没有电池,程序也不会丢失的;

网友B:
建议送到工厂维修吧。然后检测报告出来你就准备哭吧。

楼主:
唉,不行的话只能把让它安息了!

网友C:
呵呵,你们的回答都蛮搞笑的.

网友D:
苦中作乐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