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9):
24V直流电机能做成高、低两档的吗?负载为塑料风叶(直径为155mm,轴径为4mm),要求高档为1100±100 r/min,
低档为660±100r/min,谢谢

网友A:
可以,但是效果不很好

网友B:
那怎么做,大家可以说得具体点呢

网友C:
降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压即可

也就是说通过外部控制电压,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电机本身不能引出高、低两档线,是吗?

网友C:
降低供电电压,不是比重绕电机简单的太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供电电压,不是比重绕电机简单的太多了吗??

那我的产品成本不就增加了吗?(要外置电路来控制电压呀,是吗?)

网友C:
你是怎么供电啊?电机功率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供电啊?电机功率多大啊?
    以前我们是用罩极交流电机,(230V,50Hz有高低两档,高速档空载功率≤13W,转速≥2600r/min;低速档空载功率≤7W,转速≥2500r/min)来带塑料Φ155三片风叶负载,带上负载后,高速档功率≤16W,转速1100±100r/min,低速档功率≤9W,转速660±100r/min。
   现在我们老板要用24V直流电机来还带动这个负载风叶,带负载后的转速要和上面交流电机带上负载的转速差不多,功率不要求,用外置适配器(INPUT:100—240V~50/60Hz 0.8A;   OUTPUT:24V…0.75A)来供电。做电子的工程师说直接从直流电机上引出高低两档比在电路板上做文章成本要低。电机功率要多大?我也不知道,只要能满足我带上负载的要求就可以。所以我想问的是这样的电机应该怎样做才好呀?其实我们这产品还是要电路板的,因为要有显示灯。谢谢

网友C:
直接从直流电机上引出高低两档比在电路板上做文章成本要低

网友D:
市场上卖的直流调压器多的要命,去买啊。

网友E:
通过调节电枢电压,就可以改变速度的啊

网友F:
用一选择开关,DC24电源,一路全压,一路用7815稳压后用即可,简单,成本还底!
7815 一个才2元钱,成本高吗?

网友G(2009-12-25):
原则上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