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9):
刚下的三菱GX软件,正常安装后没法新建工程,快捷键基本上是灰色的没法新建工程,谁用过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安装时勾选了监控模式导致该问题的发生。

卸载你的软件,然后重新安装,安装时不要勾选监控模式。

网友B:
楼上大哥,说得对!我就遇到过!

网友C:
监控模式这个很多人第一次用的时候会上当,都选上勾;

网友D:
要是不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安装路径不一样

网友E:
对的,新手多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F:
楼上几位都没说全,监控模式不选,也会出问题,我这种状况遇到过三五次了。
我想装软件,稍微细心一点的,都能看到监控模式是不能打钩的。
三菱PLC编程软件不能新建工程,跳出什么“初始化失败”吧。
网上有种观点说是因为PC系统是用GHOST安装的。楼主有空的话,可以去试试。
还有,vista系统对8.3版本的软件支持性也不怎么好,对vista系统PC设置为XP兼容模式也许能解决该问题。
普通XP系统,如果8.3版本不能安装,试一下7.0版本,我有2次成功的经验。不过7.0版本不支持FX3U。
纯个人经验,只对事。

网友G:
楼上各位说的都很对,看你到底是什么情况!我遇到的情况就是监控模式的问题!

网友H:
正常安装?顺序?要先安个环境啥啥的。重新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