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

楼主(2009-09-19):
请教一下同行交流接触器的种类有220,380V等几种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220什么情况下用380了它们有什么区别个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一般是看你设备附近的电源配置,哪种方便就用哪种.

网友B:
那种方便就应那种,还有24的呢

网友C:
没有零线只得用380V,

网友D:
这个由你设计时决定,24.110.127.220.380.660都有。

网友E:
根据你所控制的对象

网友F:
那是控制电压,就看你的控制电路是那个电压级别的啊!

网友G:
看到一些进口机器上大部分都是AC110、DC24这两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到一些进口机器上大部分都是AC110、DC24这两种
因为这个出口国的标准相电压是110v,大部分电器配件是110v,所以出口中国,就加了一级220/380转110的变压器。24多用在高精密防干扰电路中,而且安全性能好。比如电梯等。

网友I: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J:
控制电压,就看你的控制电路的那个电压是多少的,那就是多少的接触器

网友K:
380V的,多用于没有零线的控制柜内,或是吸力要大的接触器

网友L:
AC直流 DC识交流

网友M:
接触器线圈电压等级很多,根据现场电源情况选择。

网友N:
有220的用220
由380的用380

网友J:
这个由你设计时决定.就看你的控制电路回路的那个电压是多少的,那就是多少的接触器

网友O:
由安全性和简单性共同决定实用那种电压。(线圈的电压很多)

网友P:
只是电压等级不同而已,使用要根据使用现场方便情况而定

网友Q(2010-10-14):
一般选择交流接触器吸引线圈的电压,从安全角度考虑,可以选得低一些。当控制电路中的受电线圈数超过五个,采用控制变压器供电时可以采用110V,但当控制电路简单,为了节省变压器,则可以选用220V或380VD的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