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09-09-19):
在cx-programmer v8.1编好程序后在线模拟时出现无法连接要我检查以下内容
cx-programmer中所选设备与要连接的plc型号相匹配
修改plc对话框的网络设置
plc的电源
plc与pc之间的连接
我都试了都不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软件没装好吧!要选择在线模拟,不是在线哦!电脑感染病毒也不能在线模拟的。

网友B:
你装的模拟软件要与cx-programmer v8.1匹配。

网友C:
呵呵;
软件的关系;

网友D:
师傅好,能把你的cx-programmer和仿真软件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shijichao8130@sina.com        谢谢谢谢

网友E:
cx-programmer v8.1好像要用CX-Simulator V1.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