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公共端

楼主(2009-09-19):
请问PLC公共输入端COM和输出点COM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

网友A:
隔离的电路,就是“0V”.

网友B:
输入端COM和输出点COM是相互独立的,机械和电气上都是独立的

网友C:
是不一样的,你看一下接线图就明白了

网友D:
呵呵;当然不一样了,而且输出的有多个COM,之间也是相互不通的;

网友E:
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F:
肯定不一样的   看看硬件手册

网友G:
相互独立不能混接

网友H:
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