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9):
我们单位的风机房用的是同步交流电动机,电压1万伏,电机馈电柜是上海的天灵的。高压柜上的功率因数表D96上的功率因数指示一直有问题,指示都超过功率表因数表的下线了。但是高压柜上的综合保护器的功率因数显示却很正常,在0.96左右。我查了接线都正确,请问大家能指教下吗?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在我们单位的另外的一个风机房,设备及接线都是一摸一样的车间,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功率因数表电源线接错相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功率因数表电源线接错相序了
接线是对的,我查过。接的是BC相电压,A相电流。

网友B:
这种情况不少见,一般把功率因数表上的电流的两根线对掉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