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继电器线圈电压为12V,控制电磁阀为直流24V, 电流1.5安,请问继电器灭弧电路中RC的参数如何选取,xiexie

网友A:
直流的应该是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B:
R  接点电压1V为0.5~1欧;
C  接点电流1A为1~0.5uF;

网友C:
电阻12~24欧,电容0.75~1.5UF.

楼主:
msbo-001你好,电阻12~24欧,电容0.75~1.5UF.请问一下是怎么得出来的,
如果是交流220的,电流0.2A,也是按
R  接点电压1V为0.5~1欧;
C  接点电流1A为1~0.5uF;算吗?
灭狐电路接在继电器两端触点还是负载两端,两者有何区别,现在有一个问题,加在继电器两端触点后,负载两端再接一24V中继器,这是中继器负载两端会分得电压,导致阀门有开启现象,那么加了中继器的两端又如何灭狐

网友D:
通常RC电路并联在触点两端,二极管并联在负载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