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教下这种熔断器符号怎么建(有图)

楼主(2009-09-20):
如图这个熔断器符号研究了几个晚上就是画不出来相似的符号,请论坛老大们高手们教下小弟为谢。

网友A:
你用什么软件画啊?

楼主:
呵呵楼上不明白我说的话还是你没有用过PCschematic画图呀。

楼主:
论坛老大呢怎么没有人会画吗

网友B(2009-11-04):
这个符号中使用了“状态”功能。具体请查看软件的帮助手册。

楼主:
楼上老大我是看了下手册但是怎么也看不懂。老实说这软件很好就是手册基本上看起都没有什么用的很难理解,我都是通过自己慢慢摸索多用多练习很多问题都搞懂了,现在我知道这种符号怎么建了就在在建符号的时候激活多个层就可以了。

网友C:
很多软件都可以做呀

网友D(2010-12-27):
请门LZ,我也想用这样的符号菜单,但是我的符号菜单都是一个坑一个萝卜的,怎么弄都不能弄成你那样的形式.能不能将你是怎么做到的详细说说呢?谢谢

网友E(2011-04-08):
你是说保险里边的星吗?那不是画出来的,那是定位点,选符号菜单、或按F8、进入符号菜单、选文件夹接线图符号库、在右边点鼠标右键创建新符号、把中间的星号放大再画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