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OMRON密码指令的解释

楼主(2009-09-20):
请问各位大虾:图中第一行的#0与第二行的#0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这是旧款的PLC,如a机系列,CPXM系列等的加密指令,好象在以前的操作手册里有讲,但没有在编程手册给出,FUN(49)是加密的功能指令,你只要知道第3个操作数是密码就好了。前2个操作数没有具体的含意。注意要在程序的第一行写。这种加密指令的加密度很低,只要用最简单的穷举法就能解出。

网友B:
不太明白。

楼主:
请问一楼的,如何提高加密的度?

网友C:
呵呵;那只能换OMRON其它系列的;

网友A:
用新的软件或者是新的类型的PLC,加密度就高,比如CQM1H,加密数据不止是数字,还可以是字母等,而且试图解密五次没有解开时,程序将被锁,正确密码也打不开。

网友D:
CQM1H用的同样是FUN(49)是加密的功能指令,但不好解。

网友E:
FUN(49)前不是AR1001,第1,第2数就有用了,具体看资料

楼主:
楼上的,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吗?我这没有,想学习,谢谢
我的邮箱是wangjinhua1999@163.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吗?我这没有,想学习,谢谢
我的邮箱是wangjinhua1999@163.com
C200H操作手册中的附录2下的找到FUN49,可以看到(我的手册上在206页)
C200H操作手册下载点: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706/D-B1E6-9FFBCD6980A3.htm

网友C:
呵呵;CQM1H不能用列举法,所以安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