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数计数器

楼主(2009-09-20):
请教一个关于高数计数器问题,采用编码器AB两相正交计数,当我慢慢旋转编码器时可以计到数,转得快些时就计不到了,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了吗?刚换了一个新的编码器还是一样.AB PLC现用的是rslogix 500-1766.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PLC是否用的是高数输入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PLC是否用的是高数输入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顶……   应该就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用HSC0,IN0和IN1作输入,楼上能不能说清楚主要与哪些参数设置有关,应该怎么设置.编码器旋转得慢时可以采到脉冲,快一些就采不到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C:
看看你的PLC使用手册,有内置高速计数器的使用,按照双相双计数输入与其对应的输入编号设置即可.

网友D:
感觉像是没有接到高速计数端口,或是没有用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