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请教各位大侠:用三菱PLC编写一条油泵电机的控制程序,要求;电机运行1分钟,停止3分钟。在电机运行的一分钟内,必须输入3个脉冲信号,如果少于3个信号,就触发一个报警型号,比如说将一个指示灯点亮并自锁。求各位大侠给个方案。
邮箱:yuchun1975@126.com
急!在线等!

网友A:
你马达是功率是多少…………是否需要变频器启动!!?
这个比较关键……

楼主:
马达的功率很小只有200W左右,最关键的就是如何触发一个报警型号

网友B: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启动部分,X0=Start X1=Stop

LD M0
MPS
ANI T0
OUT Y0   //电机启动1分钟

AND X2  //接受的脉冲信号
OUT C0 K3  //使用计数器进行计数
MPP
ANI T1
OUT T0 K600
LD t0
OUT T1 K1800//闪烁回路
AND<C0 K3  //1Minute中小于3次脉冲。
SET Y1  //Lamp Y1输出

LD X1
RST C0
RST T0
RST T1
RST Y1 //对于Stop按钮的处理
END

以上仅仅是例子而非实际方案,方案中必定要与实际结合,因此,你如果花钱,那么就做更深一步的探讨好了。

不过就你的发帖量来看,你是常年潜水的主。

Best  Regards

楼主:
对不起!前辈!请问   AND<C0 K3    这个怎么输啊!能不能给发个梯形图 。

网友C:
你可以在指令表形式下先编好,再转成梯形图就行了

楼主:
指令表形式下先编好,再转成梯形图,这倒没什么问题!可关键的是【  AND<C0 K3   】 这一条怎么输啊!我没见过啊!

网友D:
用指令也可以;
但PLC型号不要太老;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E:
比较指令

网友A:
三个脉冲可以用近接开关来感应给三个脉冲回来      这三个脉冲主要是判断  油泵是不是有在转动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