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熄火

楼主(2009-09-20):
电焊机电流低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电焊机,一般电流是可调的

网友B:
交流还是直流机?

网友C:
电流低,不起弧!

网友D:
电流转换开关内部接触不良,输出线圈内部轻微短路

网友E:
查查线路吧

楼主:
硅整流直流电机,调到最大,以前能达到400A,现在只有200A

楼主:
对对,电流低,断弧.请问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F:
若果是三相的查查看是否缺相

网友G:
量一下输出电压,电压在50V以下很难起弧

网友H:
查下二极管有没有烧坏.

楼主:
输出电压在50伏以下,应该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G:
测一下输出电压到底多少伏?查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