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请问要将威纶触摸屏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中为何老是提示“MODE ERROR”?重新安装了软件之后上传第一次成功,然后之后就不行了,接着提示“MODE ERROR”。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期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A:
呵呵;你用的屏是哪款?

楼主:
用的是MT506T的,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B:
软件用的是威纶的?

网友A:
软件版本换个高点的试一下;
另外下载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