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9-09-20):
大家好。我是做机床 的,最近遇到点难题向各位高手请教。
我们做的设备是数控机械,都是用PLC 控制的。不知为什么经常遇到以下一些情况1设备用过一两年后出现尺寸误差,冲出的孔尺寸有偏差{机械部分没问题}。同事说是干扰问题这对吗  2较大型 的设备用的PLC 触点比较多。有时一台PLC 上能连十多台驱动器,工作起来就经常出现程序运行错误,如该冲一个孔的地方却冲了两个孔该 在A 面的孔却冲在了B 面上或者冲的孔偏出去了几百毫米远,客户意见很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检测回路出问题了

网友B:
呵呵;这个就根据上面的描述根本没法判断;

网友C:
应该有优先级吧

网友D:
PLC的脉冲端与伺服驱动器的连线不能太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