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最近把以前安装的S7和simatic net等等西门子软件都卸载了,可是有一些零碎无论是安全模式还是正常启动模式下怎么也卸载不了,导致每次打开VB的时候都提示要求安装Simatic Net软件,烦死了,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它彻底删掉,谢谢了!

网友A:
格式化硬盘,或者换硬盘

网友B:
呵呵;用注册表清理软件清理一下试试看;

网友C:
可用兔子来清除!!!!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把硬盘上的文件夹删除,然后删除注册表所有siemens的文件夹和项目值就可以

网友E:
应该是格式化硬盘,不然真没法保证,所以一般安装PCS7前,我都会ghost硬盘先,所以安装前建议ghost先,免得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