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我单位使用ACS510-01变频器(ABB产品)控制两台变频泵,不知道是误调了还是变频器发生故障了,现在变频泵不变频了,而且气压罐达到压力后不停泵,求助大家帮我找一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失控了,开机就是50Hz。看看内部的给定信号是不是给到头了。或者说压力传感器坏了,导致系统恒压控制开环了。

楼主:
给定信号1104为0HZ,1105为52HZ。现在变频器的频率只能达到面板上显示的频率,也就是说调到30HZ就是30HZ,调到52HZ就是52HZ了。

楼主:
版主帮帮忙吧,急死了,我在尼泊尔呢,无处求援呀

楼主:
更换了一块远程压力表以及与变频器的连接线,还是不管用

网友B:
压力信号,变频器接收到了吗?

楼主:
怎么能看出它收到没有呀?哪里能反映出来?

网友C:
监控下远程压力表传回来的数据,看下你设置的最高压力参数

楼主:
4011是38%

网友D:
不用压力表用电位器能否变频?如能,则变频器无多大问题.
既然能"调到30HZ就是30HZ,调到52HZ就是52HZ了",调整一下升速时间参数试试.
1106=19?
40系列参数设置选择是否合适?

网友E:
是压力传感器的问题吧

网友A:
不要盲目的换东西,先查是谁的问题,看准了再下手换。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是多少,是否已经进入变频器了?要确认才是。

楼上各位说的好,先检查变频器自身是否正常,是否调速?再检查压力的闭环控制。一步一步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