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各位大师  请帮忙分析下这只电机的问题由哪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现象  1  电流不稳定 在达到额定290A的时候 电流有波动不稳定
                               2  电机驱动器报温度过高报警(欧陆的直流驱动器)
 电机状况:使用了两年半  117KW   额定电流295A
 使用过程中电流260A的时候  冷却风机进口温度是33度出口是72度机身是59 度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  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请问下各位师傅  像这样的电机在环境温度为35度的情况下  电机的正常温度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负载情况有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