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第一步,拿到一块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

极管,三机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最好用数码相机拍两张元气件位置的照片。

第二步,拆掉所有器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pcb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
仪内,启动poh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丝印面扫入,并打印出来备用。

第三步,用水纱纸将top layer 和bottom layer两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
描仪,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注意,pcb在扫描仪内摆放一定要横
平树直,否则扫描的图象就无法使用。

第四步,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
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
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

第五步,将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protel-p.htm target=_blank title=protel货源和pdf资料>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p.htm target=_blank title=protel货源和pdf资料>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
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

第六,将top。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to
p层描线就是了,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七步,将bot。bmp转化为bot。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
bot层描线就是了。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八步,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入,合为一个图就ok了。

第九步,用激光打印机将top layer, bottom 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
),把胶片放到那块pcb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你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A:
投资太大啊!

网友B(2009-10-30):
很使用呀,谢谢

网友C:
太复杂,
也没看懂
能不能再 “白华话些”
也就是大家能一看就理解的

网友D:
不错,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B(2009-12-04):
办法很好,很值得的

网友E:
第五步以后没有看明白。
我采用的方式:将图片扫描以后和一张间距为100mil的方格图片合成在一起,打印出来,然后在protel中直接照着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