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1.概况:

电子式水位开关(电子式液位开关),不需浮球和干簧管,外部无机械动作,液体浸到水位开关红线或蓝线位置就能动作(红线和蓝线在实物中不存在,图中标明是为了辅助解释原理),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影响,任意角度安装,适宜长时间浸在水中,可与PLC配合使用.外壳全部用塑料,耐腐蚀,多种型号以供选择。 BZ2401:DC24V工作电压,判断有水时输出24V,无水时0V

2.工作原理:
通过电子探头对水位进行检测,再由水位检测专用芯片对检测到的信号进行处理,当被测液体到达动作点时,芯片输出高低电平信号,再配合水位控制器或与PLC工作,可实现水位控制全自动化。

3.特点:
(1).特性:耐污、耐倾摇、耐酸碱,不怕磁场影响、不怕金属体影响、不怕水压变化影响、不怕光线影响,无盲区,外部无可动部件,不怕漂浮物的影响。(部分恶劣的水质需要根据水质情况调整灵敏度)
(2).适用范围:清水、河水、各种污水、酸碱水、水处理药剂、纺织印染水、工业废水等。
(3).安装方法:同一水位开关,可以横装、竖装、斜装等不规则自由安装,灵活方便
(4).固定方法:螺纹接口(M20、M25)固定或管夹固定,注意水位开关不要离墙壁太近,最好与墙壁有一定距离,以免有杂物卡住
(5).任意延长和改变方向:客户根据需要把水位开关加接材料任意延长或改变方向,而不影响其功能,而材料只是普通而廉价的自来水PVC管和内牙接口、弯头。
(6).应用行业:普通型应用在纯水机、净水机、海水淡化、矿井水位自动报警、深井水位自动控制等水处理行业,中央空调、热水循环工程、水冷柴油发电机组等行业、名贵水产养殖业等

网友A:
呵呵;这个与适不适合PLC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B:
等我的用坏了,再试哈!

网友C:
固定方式有点不方便

楼主:
不用固定都可以的,从上面往下吊下来就可以使用

楼主:
工作电压是24V,可以直接与PLC搭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