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T-VERTER  E2-201-H1 220V 0.75KW 1HP  变频器有电压输入,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整流桥输出305V,请教高手指导

网友A:
看看屏幕与变频器本身的连接部分,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

楼主:
排线连接及屏幕没有问题,在断电的时候显示频率50.0,最后显示LU

网友B:
屏幕不显示?
又怎么有LU  ;

网友C:
接解不良,检查线路.

楼主:
正常上电只有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按键操作无效,断电后显示器先由暗到亮闪烁显示频率50.0,最后闪烁显示LU3次
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D:
控制端子有接线外部有短路

网友E:
高手果然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