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我刚买了一台变频器南京欧陆的,型号VF80--3007,3HP,电机是0.55KW减速电机,用来调节速度的,还得控制正反转,是外接的两个行程控制开关,我看见变频器上有正反转控制接线标示,一个是REV反转,FOW正转,COM是公共端子,要是接在行程开关上怎么接法?或者用接近开关也可以,另外还需要什么电器吗?怎么接法?谢谢各位!
我的邮箱是392279045@qq.com   或者QQ392279045

楼主:
我没弄过这个东西,请大家给讲一下.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刚买了一台变频器南京欧陆的,型号VF80--3007,3HP,电机是0.55KW减速电机,用来调节速度的,还得控制正反转,是外接的两个行程控制开关,我看见变频器上有正反转控制接线标示,一个是REV反转,FOW正转,COM是公共端子,要是接在行程开关上怎么接法?或者用接近开关也可以,另外还需要什么电器吗?怎么接法?谢谢各位!

网友A:
要先搞清楚变频器的正、反转的接点输入的功能是:
FWD----COM接通:正转,FWD----COM断开:停止。
REV-----COM接通:反转,REV----COM断开:停止。

网友B:
接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C:
还要加一级继电器才行的,因为行程开关,接近开关不能自锁

网友D:
仓促画就,供参考。

网友E:
楼上的线路很清楚了但是只是手动控制,楼主要是需要自动控制,再改改就行了~!

网友F:
同意七楼的观点,只是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就可以了,那上面说得也是很详细的.另外还有电位器的选型,说明书上也应该有相应的选型.

网友G:
如果只是把行程开关做限位控制,只要把常闭串在你说的FWD里即可

网友H:
呵呵;用外部端子控制起停,正转短子与COM通就正转,反转短子与COM通就反转;

网友I:
应该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吧

网友J:
上面这张图看不太懂。没有注释。
正反转采用单刀双的开关控制,然后把行程开关分别串联在单刀双的开关回路里就可以了。

网友D:
回13楼:SB1为故障复位按钮。SB3正转、SB4反转、SB2停止,SB2上面的触点为变频器故障动作触点,SQ1、SQ2为行程开关。
 如采用单刀双掷开关,停电后再来电,设备会自行起动。

网友K(2013-03-25):
引用 网友A:
要先搞清楚变频器的正、反转的接点输入的功能是:
FWD----COM接通:正转,FWD----COM断开:停止。
REV-----COM接通:反转,REV----COM断开:停止。
弄清各个外接端子的功能,接线就简单了!

网友L:
楼上的各位说的比较清楚了,本人也是初学者,看到大家这么热心的回帖,我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网友M(2014-01-16):
用外部端子控制正反转,外加设置为三线式,就可以了,也不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N:
直接接到开关就行了啊

网友O: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行程开关加继电器控制电路啊

网友P(2014-03-03):
爱德利变频器的正反转也是这样吗?

网友P:
我也没见过这状况,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Q:
18楼的建议好,外部端子控制,用变频的三线制,行程开关用常开的,外部配一个启动和停止按钮就行了。

网友R:
我觉得应该加两个继电器,一个行程开关控制一个继电器,一个继电器控制正转,另一个反转

网友S(2014-06-30):
我是一个新人,我还有一个疑问,根据上面图纸,两个继电器线包电源从哪里来,从图上看,一头接外部电源,一头接变频器,怎么理解???线包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