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H控制伺服同步

楼主(2009-09-20):
我想用CP1H(Y型)控制两台型号相同的伺服实时同步,那位前辈有现成的程序让小弟学习学习。

楼主:
对了,两台减速机速比不同,所以电机转速也应该是不同的,即B伺服要跟着A伺服起相应变化

网友A:
伺服的速度是由脉冲的频率决定的,给定两个电机一样的频率就可以了啊
减速比不同没有关系,可以自己换算的

网友B:
可以改变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或是改变他频率,使之最后的运行速度一致

网友C:
很简单呀,你看看omron的编程手册,用886哪几个指令坐坐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