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请教高手指点一二,我公司最近进行配电间保养,我低压补偿电容器全部更换了,可是两个星期只后全厂低压侧总闸刀跳闸,经检查发现配电间一股胶木烧焦的气味,发现电容补偿柜二中的(有补偿一和补偿二两组)40A熔断器底座被烧穿,熔断器上装头电线严重烧焦,低压侧闸刀开关400A熔断器的1,3相烧断,闸刀开关中的胶木和插容体的连接片也烧得氧化,已经排除了老鼠隐患,问不是电容器引起的鼓掌?

网友A:
负荷不平衡。
有高次谐波成分。
有瞬时大电流。

网友B:
肯定是400a空开的螺丝没拧紧,然后接触不良引起发热、高温,造成绝缘材料变质导电(你的1、3相对地),大电流引起接触触铜板严重烧毁。

关键原因::螺丝没拧紧。(装好机柜,还得把每个螺丝重新检查一次,切记!!)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长时间的运行导致空开的螺丝没拧紧,然后接触不良引起发热、高温,造成绝缘材料变质导电.大电流引起接触触铜板严重烧毁。

网友E:
应该不是电容引起的,要是某个电容引起的,不至于烧刀容~!

网友F:
螺丝发热后松了,要定期紧螺丝

网友G:
你的控制器设定的参数是否合理,负载是否平衡,电容的质量如何,冲放电时间.
安你说的,电容全部坏了,电容的耐压值要选高一点,进线电压是否波动,电容的温度是否过高,安装小型轴流风机.

网友H:
问题的原因是电容补偿柜里最好不要用熔断器,一律用断路器,如果用断路器的话肯定是不会出现你所谓的问题了吧,当然也避免了越级跳闸的现象

网友I:
谐波电流大了,同时你断路器螺丝松了,造成电弧相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J:
谐波大了,

网友K:
低压侧闸刀是不是有点小 。
电容熔断器没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