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问一下各位师兄,这种无声节电器的原理是什么啊?接线的定义。我们厂的启动柜里面有很多,从接线方式又看不出个所以然,所以问一下各个接线端口是什么作用。

网友A:
无声节电器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二极管的整流特性,使交流接触器交流吸合、直流保持。

网友B:
同上,在网上搜索一下吧,有很多这样的图纸

网友C:
电路由一只自耦变压器和整流电路构成.接触器线圈先由380V交流供电,吸合后,由辅助触点切换到直流40V左右的供电,以维持吸合,达到直流静音和节电的目的.

楼主:
那具体该怎样应用到电路中呢?也就是说该怎么接线才正确呢?

网友D(2012-04-09):
谢谢!学习了!
我刚也在这发了同样的贴子,也对交流吸合,直流保持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