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如题,想做个无线音箱玩玩。手头现有设备STC89C52RC单片机、A\D,D\A、等一些实验材料。前些时间在把家里淘汰的VCD上的红外接收头和遥控器卸了下来,用汇编写了个解码的程序,做了个遥控开关,单片机水平仅限于此。

     今天上课的时候感觉教室里的无线麦克效果简直可以用奇差来形容,于是冒出想做个无线音箱的想法,初步想法是利用电脑或者MP3输出串行音频数据,接在遥控器的调制三极管上向外发送数据,然后利用红外接收器接收红外信号,用单片机完成同步和解码的工作,最后利用D\A模块、功放电路、音箱输出音乐。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得到穿行的音频数据,具体说怎么得到电脑声卡解码结束后,进行D\A转换前的那部分数据,我对这部分知识不是太了解,可能问题问的也不专业,希望高手给与帮助。

    另外, 我是个学生,做这个实验目的就是想巩固所学知识,增加自己动手操作能力,不要求这个实验结果能用于商业,只想实现音乐新号的无线传输。拍板砖的请饶命!!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你的传输方式貌似选的不对
红外传输要求发射方和接收方互相对准
难道你是固定式的吗?

PS:我有一个 M8 的螺栓,有了它,俺想造辆汽车玩玩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
关于通信技术的选择,我之所以选择红外通信是因为手头上只有这种设备,如果真要做出有用的东西的话可以选择蓝牙,或者其他无线通信方式。通信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频段不同而已,我啰嗦这么多就想想强调我问的重点---------怎样得到这样一种音频数据,这种数据进过D\A转换就能还原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