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

楼主(2009-09-20):
我厂有 一漏电开关最近不带任何负载一天跳一两次,检查线路也没有发现问题。如果是开关有问题,为什么一天只跳一两次呢?

网友A:
这是有的空开发生一次跳闸后,就会出现的情况,我单位就有你说的这现象,解决的办法就是换掉它。我想这原因应该是机械疲劳出现的情况吧。

网友B:
你用摇表,检查线路了?

网友C:
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D:
就是阿,你的线路是怎么查的呢

网友E:
线路问题,应该仔细检查一下零线!

网友F:
感觉一下都是什么时候跳,可能是线路中潮湿,有时造成短路

网友G:
可能是漏电开关受潮放在火旁边烤一下就好了

网友H:
楼上的说的对。。对线路用摇表测对地绝缘电阻。相间绝缘电阻。然后再考虑开关。

网友I:
原因大概有:1、漏电试验按钮轻微漏电,在天气潮湿时,误认为漏电而动作。2、周围有没有大的变化的电流或磁场,它们的磁通通过电流互感器线圈,而动作。3、既然没带任何负载,那就把其电源侧,也停电,观察有没有问题,若还动作,则其脱扣机构有问题,只有换掉。

网友J:
直接换新的

俺们这里一台职工喝水的开水器,突然跳闸,用摇表摇了正常,换了个漏电开关就好啦

PS:这件事俺犯了经验主义,首先想到的是加热管坏了,木滴说,撞墙吧

网友K:
更换开关和检查线路

网友L:
一点意见
是啊,把空开换了,有的空开用久了就这样,我们车间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刚开始也怀疑是线路问题,查了半天没问题,换了空开就好了,或者你可以把空开打开调下它的整定值,就是用红漆封的那个螺丝
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