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0):
请教各位大侠富士NB系列PLC怎样联机查看PLC里的程序

网友A:
没用过,可以试:在线、监视。

网友B:
你得有软件啊

网友C:
呵呵;与其它品牌一样:
需要软件、通讯电缆,还有你的PLC没有加密;

网友D:
用FLEX-pc programmer软件,点击online就可以了。要先设置通讯协议为19200,1,奇校验。

网友E:
现在 很多机器在出厂的时候程序都是加密了的
是没有办法看到程序的,除非你和机器的供应商那他刻录好的光盘

网友D:
NB0的加密没有用的,很容易解开。网上找一下都可找到

网友C:
呵呵;如何解出密码就不要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