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21):
我安装了三菱编程软件8.31版本的  我装上之后文件打不开!!新建文件也不行!问一下怎么回事啊!!我以前装的时候是可以打开的!!  谁有更新版本的 发我一份!!谢谢!!!  邮箱:  y-j1@163.com

网友A:
不会又是安装时监视功能选项选上了吧;

网友B:
有没有选择监视模式,电脑系统有没有问题
以前装的是什么版本的
三菱网站上有比较高版本下载的

楼主:
没选啊!!我以前就是转的这个版本的!!

楼主:
系统有问题也不行吗??

楼主:
那位大哥有更新版本的 发我一份!!谢谢!!!  邮箱:  y-j1@163.com

网友A:
呵呵;不行重新安装系统后再重装一次吧;

网友C:
默认安装,重装一次

网友D:
安装的时候监视那里有个选项

网友E:
下一步……下一步……完成!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电脑系统不支持,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G:
尽量不要用Ghost版的系统,不要用SP3系统
保证不出这问题

网友H:
环境参数装鸟?

网友I:
监视的选项不打勾,但有时装上也打不开工程文件,这事情我也遇到过,首先,笔记本一定要装完整版的系统,GOST版本的系统不能用。